直线位移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5-10-26):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要检测直线运动物理的位移量,要求测量的精度在0.05mm左右,请问用哪种类型的传感器比较合适?
普通那种输出0~5V 电压的的磁感应传感器是否测量的出来? 我要在文本显示器上看到实时位移数值。

网友A:
要求测量的精度在0.1mm以内(最好不超过0.05mm
够呛油缸很难达到0.05mm,最好改成伺服控制。

楼主:
负载稳定,欲采用大活塞油缸,小流量给油缸供油。
普通的那种 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能否使用?

楼主:
请各位工工指导!

网友B:
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啊,GT系列的,有串口的。让你爽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