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定位中,手动找到位置点,一直找到多个位置点,然后自动按手动的位置点运行

楼主(2015-10-26):
定位中,很多时候位置都是不断变化的,想编个程序先手动定好多个位置,然后保持位置数据,自动运行时,定位会按手动确定的位置一步一步的往下动作.求高手给点这方面的意见或例程序,在此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示教,就是手动移动到一点位置,再保存这个点的位置,完成后自动运行这些点的数据。没做过,只是看过别人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B:
这不就是配方吗,只不过你的配方数据是手/自动生成的,

网友C:
压缩包中,自己看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zip

网友D:
我也想多学习学习!

楼主:
等高手回答,好好学习

网友E:
这个就是典型的示教,记得我曾经发过一个类似的例子
PLC定位中,手动找到位置点,一直找到多个位置点,然后自动按手动的位置点运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