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5-10-26):
麻烦各位大神,如何用PLC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望大神给解答下!!!
谢谢谢谢!!!!

网友A:
能稍微自己研究下在发问吗?PLC控制私服的方式太多种,你想知道哪一个?

网友B:
什么品牌的都没关系 主要是你会不会用随便一种伺服电机 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脉冲加使能方向 就可以了 新手还是先看看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比较好,

网友C:
看下手册 接线方式 可以联系我

网友D:
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E:
端子控制和通信控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用PLC的定位控制,可以去看定位控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