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和单片机MODBUS 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5-10-26):
请教一下问题:
目前在屏上面做了几个页面,用MODBUS和单片机通信,读写单片机上面的数据,现在是只有进入到一个页面时,这个页面内包含的才发通信的指令,在另外页面的就不发了,当退出来时切换到别的页面,也同样如此不发了,
如何才能让屏无论在哪个页面,所有页面的命令都在周期性的发通信命令?
好像要用宏指令,但通过看文档,也没有具体的实现例程,在这请教各位,这个要如何实现,如果有这样的例程,传一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和单片机通讯,官网有样例。本人也用宏指令写过几个程序。宏指令写的话点简单点,可以无协议自由通讯。如果通讯数据很少且是标准协议,可以不用宏指令直接通讯。本人在论坛上传的触摸屏直接和485温控器通讯。别人写的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就是后者。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资料我看过了,我的是好几个页面,主页面没有数据显示项,但要求在主页时也要发命令下去,或者说是只要屏上电就要发命令下去,只知道用宏命令,但具体方法没有找到,请问您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