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原点漂移

楼主(2015-10-26):
按照程序动作几次后出现原点漂移是怎么回事?见图

楼主:
没个帮忙讲解一下的吗

网友A:
直接上传程序

网友B:
先確認伺服驅動器一開始A點的指令脈衝累積數與行走多次後的A點指令脈衝累積數是否相同~~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一下程序 谢谢
描述:动作程序

网友C:
你把伺服驱动器上的定位完毕信号加在驱动下一步动作那里试下

网友D:
监控下PLC和驱动器里面的脉冲接收和发送情况,看看你每次走会不会丢脉冲,有没有干扰源。检查机械连接(联轴器)是否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