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上的步进电机能用PLC驱动吗

楼主(2015-10-26):
各位师傅:请问打印机上或者办公设备上的那种小的步进电机能用PLC写个程序驱动吗?学习用。买个步进太贵了。

网友A:
二手的几十块,还好吧。。。

网友B:
步进有啥好学的呀

网友C:
可以一试 但是要确定电源电压

网友D:
不行哦,把电机型号找出来,然后找一相应的驱动就可以,直接驱动是不行的。

网友E:
要确定电源电压

网友F:
可以呀,先据脉冲输出时序图编程,然后用光电变换输出电压来配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