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5-10-26):
请教高手,我们这里有一台印刷设备的电晕机坏了,打开主机罩壳,发现这个变压器有点异常,但是对这种变压器不了解,不知道如何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好大呀!应该是控制一些自动设备吧!理论上只要电压电流一样都可以替换.

网友B:
应该是控制一些自动设备吧!理论上只要电压电流一样都可以替换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是电分机吧,现在都不用了直接ctp拉,
稳压器。

网友D:
AUTO稳压器

网友E:
三相升压变压器线圈没有发黑,匝间短路,一般情况下是很耐用的。

网友E:
可以手动调压吗?应该是三相升压变压器,你是怎么判断坏 了?

网友F:
自动稳压变压器

网友G:
老式三相稳压器

网友H:
这个是自耦调压器吧 好像 基本上坏的最多的是上面的碳刷坏了 还有就是上面灰尘太多了 这个单个的我以前修过 基本上都是 上面坏了 这个还可以升压的哦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

网友I:
自耦调压器,可以通过上面的电机带动调压,和控制系统可做成闭环自动控制,以前我们的老压机用过,后来都改成双向可控硅调压了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调压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

网友J:
呵呵
三相调压器(三只单项调压器组合)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