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解,模拟量信号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2015-10-27):
之前是模拟量(4-20ma)信号电线和电机动力线在一个线槽内,现在把信号线挪出来了,单独走线(屏蔽双绞线),问题是干扰还有,只要电机启动就会对模拟信号产生干扰,请支招还用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机动力线试试屏蔽线,或者加个滤波器

网友B:
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C:
屏蔽线接地了吗?电流信号加104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D:
电流信号并联104电容,学习了

楼主:
我感觉不是电线信号受到干扰,应该是PLC受到干扰吧,因为现在屏蔽电缆和动力线时分开的,然后引起PLC传送给触摸屏的数值跳动,这种情况该怎么弄,PLC前装了噪音滤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接地了吗?电流信号加104滤波电容试下。。。
屏蔽不是有单边接地和两边接地么,接地后触摸屏显示重量数值从0能跳到8Kg,不接地数值为从0跳到3Kg, 滤波电容我也试试看吧

网友E:
滤波法,如采样20次,去掉最高和最低值,再求平均值。

网友F:
PLC最好用隔离变压器,380V变220V的那种,电机有变频器吗?输出用屏蔽线,单端接地即可,主要是柜子要可靠接地。另外模拟量模块的负端要与DC24V负端连接。刚做了一个柜子,没碰到你的问题,安装底板用镀锌的,可靠接地,PLC的接地悬空未接,变频器输出用屏蔽线,变频器端接地,电流信号线也用屏蔽线。仅供参考。

楼主:
我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吧。只要是变频器对PLC得干扰了,按照大家的方法试试,我想问题应该能解决的,谢谢大了

网友G:
屏蔽线必须接地且只能单端接地。
永远年轻

网友H:
模拟信号加装1:1信号隔离器,同时信号接线要用100%的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