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主机是不是只能支持8点高速输入?
wuzhishou

楼主(2015-10-27):
最近要琢磨新设备,本来要求10路模拟量输入,后来发现计量装置是脉冲型的,这边需要10路高速输入,看了三菱3U的说明书只能用8位,那么我用个扩展高速输入行不行了
像这种脉冲输入我还没搞过,高速输入模块一般有哪几种?我想备用几个输入点

网友A:
单相100kHz × 6点 ,还有两点只有10K,用于计量不知道够不够。可以扩充,或者多机并联。
wuzhish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100kHz × 6点 ,还有两点只有10K,用于计量不知道够不够。可以扩充,或者多机并联。
谢谢,刚刚拿个样品测试了下,原来后2点也就是X6.X7那2点是输入条件对应脉冲输入还是的用X0,X2见识了!!
三菱FX3U主机是不是只能支持8点高速输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