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姆龙PLC软件里怎样可以在键盘上敲出不带位的step步进梯形结束

楼主(2015-10-27):
请教各位大侠,在欧姆龙PLC软件里怎样可以在键盘上敲出不带位的step步进梯形结束指令,谢谢赐教。

网友A:
把编程模式改一下,不能使用智能模式

网友A:
把模式切换到"CI",然后按一下“I”,输入step,输入结束后可以切换到“SM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