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三菱MR-J2S-20A可以替代MR-J2S-10A驱动器吗?感谢!

楼主(2015-10-27):
目前设备上10A驱动器坏啦,现有一个20A的驱动器把参数复制过来后不知可不可以。请教各位大神三菱MR-J2S-20A可以替代MR-J2S-10A驱动器吗?感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不可以,要匹配才可以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楼上说可以,你安装上去,上电就报警,不新试试

网友C:
不可以,只能配套。

网友D:
完全可以,有偿私聊!!!!!!!!!!!!

楼主:
我想可能会在检测扭矩电流时会出问题。

楼主:
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哈!感谢!

网友E:
到底可不可以呢?没试过。。。

楼主:
有没有谁这样试过?感谢!

网友F:
有能力的人可以让它匹配 哈哈

网友G:
要匹配哦

网友H:
我以前用松下A4 200瓦代替A4 100瓦的运行了10天,感觉马达的温度比原来高,精度也没原来的好(可能是我的参数没调整好)。新驱动器买回来就马上换了。
没这样用过三菱J2S。估计短时间代替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I:
可是可以,不过要改一些参数的,具体怎样改参数也不大清楚。

网友J:
感觉驱动器有对应型号的电机,不匹配的话值得一试

楼主:
我相信总有大神们这样玩过,感谢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