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三相220V与单相220V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0-27):
现准备做一个电控箱,里面有安川470A的伺服驱动器和三菱PLC、开关电源、继电器等器件,其中安川驱动器用的是三相220V电源,PLC和开关电源用的是单相220V电源,电控箱外有一个含外壳的变压器,那么我的电控箱是不是要有两根电源线,两个开关,感觉怪怪的,大神们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你硬件设备就这样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接一组AC220V单相控制用,另一三相AC220V作为伺服器使用啦。除非你选用伺服器为AC220V单相入线的。
下载积分:+1(任一飞) 对呀

网友B:
主回路三相380V,接变压器变三相220V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3相220输出,能不能抽出两根线接PLC啊
下载积分:+1(静芳) 为什么不能?难道你接了 ..

网友C:
频率合适就可以使用。。。
如果你三相220V的频率和你的伺服驱动、plc、开关电源匹配,你可以接3相220V +地线共4线到你的控制箱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很简单吧 直接弄个220入220出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3相220输出,能不能抽出两根线接PLC啊
可以。

网友F:
3相220V的伺服电机好像可以接2相220V的电源也能够用
类是你这变压器我也用过,我也就是三相380V输入给变压器在接回给伺服驱动器用

网友G:
还是用变压器方便安全点。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3相220输出,能不能抽出两根线接PLC啊
回复:可以的,如果设备多最好分开在不同相接线以达到各相平衡。

网友H:
一根三相380V的电源线,引出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组成220V给PLC和开关电源用,三相380V接变压器变三相220V给伺服用就好啦

网友I:
你选三相220的驱动器,是因为电机功率大吧?
是的,电机功率5.5KW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解答

网友J:
可以的,台湾设备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K:
可以的,不管它三相还是单相 ,线电压之间220v 频率差不多就可以用

网友L:
换个4位的开关不就可以

网友M(2015-12-26):
就进三相四线,过了总断路器三相给变压器,取ABC任一相与N给控制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N:
楼主好,我告诉你,安川驱动器,必须接三相220伏,而plc接的必须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单项220伏,千万不要从三相220伏里面抽2根,三相220伏接驱动器,然后抽出2根线接500伏安或者1000伏安控制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初级线圈是380伏的,次级线圈输出单项220伏

网友O:
完全可以从变压器上取3相220给伺服,和2相220给PLC,系统。

网友P:
三相380变三相220V,再从三相220V抽出2根线供220V控制电, 见过的都是这样设计.

网友Q:
如果是5KW以下的你可以用单相220V的接其中两相就可以的,如果是5KW以上的那就要用两个断路器了

网友R:
18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S:
很简单啊,三相220V接到驱动器,其中两项接到PLC等就好啦。[
s: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