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屏幕里设置的是数字5 ,怎么用电脑监控PLC时候,发现成了50 ?

楼主(2015-10-27):
屏幕是不是有什么类似于脚本等东西?
如知道,烦请您详细说说~

网友A:
屏中直接有比例转换的

网友B:
是不是跟单位有关系呀

网友C:
如果你的屏幕是5.0对应的就50 看小数点位数

网友D:
屏幕上显示的是实数或者十进制数,你PLC中监控的软元件的计算单位可能不是1倍,比如有的定时器以100ms计算,PLC显示的数字是10就是1S(不知道计算错了吗),在显示屏上就是显示1,你可以把显示屏上的比例设置,但是单位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