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看看吧!请教个BCD码的问题!

楼主(2015-10-27):
在程序中用到一个定时器,设置值取数据区DM0的值,可是DM0的值从上位机送来的是10进制数据。
例如:数据为1-9时,定时器可以工作
数据为10-16时 ,定时器错误
数据为16-25时,定时器又可以工作 ,以此类推……
我知道这肯定是数据类型不对造成的!定时器需要的数据类型是BCD码,可是如何转换?还是数据从上位机传送过来的时候就必须先转换成BCD呢!
如图所示:
[attachment=140843]

网友A:
上位机的D0的数据类型设为16bit BCD

网友B:
设定值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通道号。当是常数时,必须是BCD码,前面要加#;是通道号时,该通道内的数字也须是BCD码。
欧姆龙PLC定时器时间设定范围为0~9999.9秒。
要设定3秒,直接打#30。
天朝P民

网友C(2015-11-29):
版主正解。

网友D:
如果上位机是触摸屏,DM格式是16进制4位BCD码。

QQ980347789

网友E:
你那从上位机传过来的数据也是bcd s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