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7):
^表示异或,数值都是16进制,如何求解 x、y
0x32^X + 0x30^Y = 0xF2
0x42^X + 0x40^Y = 0x12

网友A:
好困难
sswater

网友B(2015-12-20):
穷举应该可以搞定,最多只要255次。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网友C:
穷举要256×256次

我只能这样穷举了,效率低啊
[attachment=142850]
sswater

网友B:
|41+4F|44+4C|45+4B|46+4E|47+4D|48+48|49+47|4A+4A|4B+49|4C+44|4D+43|4E+46|4F+45

好多解啊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sswater

网友B:
附上源码吧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 j As Integer

For i = 0 To 255
For j = 0 To 255

If (&H32 Xor i) + (&H30 Xor j) = &HF2 Then

If (&H42 Xor i) + (&H40 Xor j) = &H12 Then

Text1 = ""

Text1 = Text1 + "|" + Hex(i) + "+" + Hex(j)

End If

End If

Next j
Next i

End Sub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上源码吧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 j As Integer

多谢,这个原来是想解密AA6发编译密码的,可惜用不上了

网友D:
请问楼主,异或方程组在plc编程上用在什么场合
tyjksd3535
sswa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穷举要256×256次

我只能这样穷举了,效率低啊
[attachment=142850]

太牛了,用PLC算的啊!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