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地问题

楼主(2015-10-27):
请教大家,220V电磁阀安装时没有接地线,可否将其供电电源用漏电断路器控制而不接地线呢?必须要接地线吗?有没有相关规范说明呢?

网友A:
接地的学问太大了

网友B:
电磁阀不需要接地吧
小磊

网友C:
貌似电磁阀的金属部分都是固定在机台的金属架上,已经接地难道还要重复接地?
此情况下,机台接地良好即可。现在很多电磁阀都是2条线的吧。。。

网友D:
多做几个接地更好,关键是真的接地。用万用表一端接做好的地另一端接火线,能够成标准电压就说明接地是好的。

网友E:
电磁阀DC24V是没有接地端的,如果是AC220V有接地端的需要接地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电电流电压可以流到大地防止触电,漏电断路器是再多一重保护是另一个问题了,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F:
用隔离变吧

网友G:
5楼表述正确,用6楼的方法更安全,本人支持用24V以下的电压的电磁阀。

网友H:
支持用24V以下的电压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