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信捷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28):
软件连接到plc后,监控一会就发生脱机现象

网友A:
数据线有问题,不稳定!!换条试试吧

楼主:
谢谢~我换条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在现场的话,可能是干扰。
不然就是数据线不好。

网友C:
你用的是不是com2口啊?
与其他仪表 变频有通信啊?
信捷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