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新装的w7系统怎么三菱 GT Desinger3 安装不上

楼主(2015-10-28):
电脑新装的w7系统,三菱 GT Desinger3 安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A:
有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或者把杀毒软件、防火墙暂时关闭一下...

网友B:
换个重新装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C:
各压缩文件解压后,把解压后文件夹的的文件拷贝到同一个文件夹内,再执行安装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执行解压时,要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然后解压完后会出来几个子压缩包,然后再执行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就可以了。记得安装时要把杀毒软件光了

网友E:
把系统更新试试,开始我也装不上,更新电脑系统后就没问题了
电脑新装的w7系统怎么三菱 GT Desinger3 安装不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