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程序注释求助

楼主(2015-10-29):
这是一台宇部530T冷室压铸机的程序,请问这里面的注释哪个国家的语言怎么翻译

网友A:
装一个南极星 代码转换

网友B:
应该是日文注释变成的乱码

网友C:
日本语注释,你用的中文版软件打开后变成乱码。

网友D:
如果是繁體註解,你用簡體電腦打開也是亂碼,去控制台→地區及語言→系統管理→變更系統地區設地,裡面可以切換預設的語言,設定中文繁體或是日文試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怎么解决了,分享下经验...

楼主:
还没有呢,我是初学

楼主:
我想问下坛里的大师,安装一个日文 GX Developer 再打开这程序会乱码,然后再翻译

网友D:
那是作業系統語系設定的問題,我昨天發的回覆你仔細看看,然後操作一下
张扬

网友G:
金山快译软件

网友H:
程序好有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作業系統語系設定的問題,我昨天發的回覆你仔細看看,然後操作一下
谢谢过啦,改了以后显示出来的大部分是问号??????

网友I:
这是乱码 用南极星可以解决的

网友J:
p 这是乱码来的,没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