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三菱伺服J2S编码器怪事   今早用一个40A驱动KFS23G1K马达
由于不是一套的  只能改编码器功率了  改了后装上驱动器不报警了,但是轴一动就报20   不该这样的吖。
又拆下重新改    还是一样 。怀疑是编码器问题   又从KFS13拆一个下来,改功 率后装上。问题依旧,
这下彻底的没信心了    以前改重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改了后的编码器重新装在KFS13上,也不行了,
难道是焊接时电路板有静电弄坏了吗?
没办法   又从重新拆一个KFS编码器装在KFS23上   这次不改先   用10A驱动下   OK
编程器也没拆下,就直接在电机上面改,这时原点没问题的了   更换功率后    用40A驱动  问题依旧,
这就不好玩了 为了它   我已牺牲了两个KFS13了
没办法  只好用10A先驱动它用着先    待有时间再好好研究它  这个问题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为什么的???

楼主:
经过两天的努力  终于搞定驱动器更改匹配电机的方法了,

网友A:
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B:
分享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C(2016-01-12):
拆芯片改ID的稳定性太差了!随便发个图,你别当真!

网友D(2016-03-06):
引用 网友C:
拆芯片改ID的稳定性太差了!随便发个图,你别当真!

这软件???

网友E(2016-06-24):
请问是怎样改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