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3GA PLC与FR-D74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5-10-29):
FX3GA PLC与3台FR-D740变频器进行通讯,请问下大家,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通讯,要不要新增其他硬件?

网友A:
装一个FX3G-485-BD 用专用指令即可

网友B:
加一个485模块,用三菱plc和变频器的专用指令(IVCK,IVDR,IVRD,IVBWR),切记得把站号分清楚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稍微改改就可以

网友D:
PLC加一个FX3G485BD板,几根好一点网线、网线三通和终端电阻。然后把接PLC485端的网线头剪掉照着手册接线,PLC和变频器都要设置好通讯参数。
为了增加可靠性,我选择变频器频率指令走通讯 变频器运转指令走多功能端子。
我已经做了好多台了这样的配置了
FX3GA PLC与FR-D740变频器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