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三菱Q系列PLC ,伺服器MR-J4-10B,定位模块Q-D77MS4,伺服马达HG-KR13B。
最近刚开始接触这种伺服系统,编程没头绪,求高手指教。最好有简单的示例,谢谢!

网友A:
手册上就有.

网友B:
邮箱给我,给点资料给你参考

网友C(2015-12-17):
对照手册,搞明白一部分缓存就够了
蓝枫恋影

网友D:
和MR-J3-B伺服系统差不多。要下载送料GX-WORKS2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