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难点来了

楼主(2015-10-29):
PLC能不能做到在一个圆上任意取4个点,算出这个圆的直径,感觉这个算法好难

网友A:
三点共圆,第四点未必在此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共圆,第四点未必在此圆上。
三点共圆那PLC也不好计算吧

网友B:
首先用三个点确定一个圆,再验证第4点是否在圆上。
4个点:
共有4种三点方案,做4次就能全部确定。注意PLC运算时的浮点数精度问题,只要能满足工程需要的精度就行,要不然一个也不满足。

网友C:
元不就是半径和圆心,数学问题

网友C:
r想等,四个等边三角型,把具体条件放出来,算下看看

网友D:
解析几何啊!

网友E:
初中的知识,几何解析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