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如图所示
keven1

网友A:
一个保持,一个不保持!

楼主:
怎么保持了?

网友B: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原因吧

网友C:
网络2 实现不了,就是个保持不保持的问题。你都用上升沿了,还怎么保持啊

楼主:
还是不理解啊

网友D:
局部变量要先定义后使用?我也搞不清楚,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E:
上升沿微分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只能实现点动.(网络3)

网友F:
网络3肯定不行,输出自身无保持

网友G:
网络1的工作逻辑,M0.0 等于上升沿的 扫描周期,调用一键启停子程序,在这个子程序中 L0.0 的类型是 IN/OUT 类型,就是这个变量,在执行子程序之前,首先从外部读取变量的值,这时读取 到 Q0.0 传送到 L0.0中,如Q0.0是 0 则L0.0就是0 则做子程序时
第一条指令 L0.0 的常闭点,那么常闭点的状态取决于线圈状态吧,此时线圈为 0 ,则常闭点为1,常闭点为1 则 L0.0的线圈 为1,
将这个加过传送到外部的 Q0.0 中,外部的Q0.0点亮,第二个扫描周期M0.0的上升沿没有了吧,那么这个子程序不被调用,就相当于程序中,没有了这个子程序,那么也就没有改变Q0.0的状态,Q0.0继续保持输出,在M0.0 变为0 后,这个子程序还是不会被调用,只有在下一个M0.0 的上升沿,这个一键启停子程序才被调用,之前 Q0.0是有输出的,为1,那么Q0.0的状态传送到L0.0中
然后运算这个子程序,L0.0的常闭触点,由于它的线圈是1,则这个常闭点是断开的,也就是0 ,那么前面的逻辑结果是0 ,线圈输出L0.0也是0,子程序执行完毕,将这个L0.0的状态传送给 Q0.0 ,Q0.0熄灭,
谢谢,帅哥!

网友G:
网络3的工作逻辑, M0.2的上升沿到来时,M0.2 P 这条指令的运算逻辑结果为1,这个时候,如果Q0.2是0 ,则常闭点为1,则Q0.2的线圈的运算结果为1,Q0.2点亮,
那么下一个扫描周期呢,M0.2 P 这条指令的逻辑运算结果为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不管Q0.2的线圈是0 还是1 ,运算的结果都是 Q0.2的线圈输出为0
所以网络3,只有在M0.2上升沿那个扫描周期内,Q0.2的输出为1,其余时间 Q0.2的输出均为0
注意网络3的特点  Q0.3的线圈,是不管线圈前面的逻辑条件是0 还是1,他每个扫描周期都是要执行的,就是前面的逻辑结果是1,线圈就是1,逻辑结果是0 ,线圈就是0,而子程序的特点是,你不调用就不扫描的

网友C:
大侠就是大侠zsb2010

网友H:
你直接用交替输出好了

网友I:
用交替输出指令就可以解决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J:
zsb2010是高手,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