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PLC如何计算三点共圆的圆心,就是说,用三个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点,确定这个圆,然后得出这个圆的圆心,听前辈说好像要建立坐标系,不知道怎么建立

网友A:
我感觉需要复习一下初中的几何知识才敢回答

楼主:
我是感觉PLC没法算这个啊,好难

网友B:
PLC不擅长做此类运算。
于英剑

网友C:
引用楼主叫我某某于2015-10-29 12:58发表的 三点共圆 :
PLC如何计算三点共圆的圆心,就是说,用三个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点,确定这个圆,然后得出这个圆的圆心,听前辈说好像要建立坐标系,不知道怎么建立

希望你的PLC的浮点数运算能力足够强劲,因为需要解一个三元二次方程组。

数学方面的计算你可以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9d6efbb301018nzh.html

C语言代码你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zimingjushi/article/details/6607930

Good Luck~

网友D:
刚复习了一下数学知识

三点为A、B、C
1、先做AB的中垂线
2、做BC的中垂线,两条线交与点O
3、以O为圆心,OA为半径做圆为所求的圆

[attachment=140939]

网友E:
三个点坐标
(a1, b1, a2, b2, a3, b3)
圆心坐标  ( p, q)
根据圆上三点坐标计算圆心坐标
u = (a1 ^ 2 - a2 ^ 2 + b1 ^ 2 - b2 ^ 2) / (2 * (a1 - a2))
v = (a1 ^ 2 - a3 ^ 2 + b1 ^ 2 - b3 ^ 2) / (2 * (a1 - a3))
k1 = (b1 - b2) / (a1 - a2)
k2 = (b1 - b3) / (a1 - a3)
q = (u - v) / (k1 - k2)
p = v - (u - v) * k2 / (k1 - k2)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你们,还不知道用不用的上,现在老板再考虑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友F:
7楼很强👍学习了

网友G:
赞 赞 赞 7楼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