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MOV #4 DO<--运算后D0为4;MOV #4 D0,MOV #FFFF @D0<--运算结果为D0为4,D4为FFFF。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如何使用了吧,@后面的存储器它里面的值其实是指D区的存储器编号,1就是D1,2就是D2等等。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D0和*D0的区别,前者为2进制的寻址后者为BCD的寻址。举个例子,MOV #10 D0,MOV #FFFF @D0这里的意思是把FFFF放到D16里;MOV #10 D0,MOV #FFFF *D0这里的意思是吧FFFF放到D10里,注意不要混淆哦。如果你做的是MOV #A D0,MOV #FFFF *DO这样将不能正确寻址。
请教下:MOV #10 D0,MOV #FFFF @D0这里的意思是把FFFF放到D16里,这里为什么是d16,而不是d10,请赐教。

网友A:
BCD码#10转成2进制整数不就是16么,其他的就不解释了,你的第一段写的明明白白。
谢谢大侠的提点,现在明白啦

网友B:
#十六进制.&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