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9):
新人,最近有一需求,要操控一个计数器,详细如下:

厂家是:Autonics(奥托尼克斯)
型号:CT6M-2P

查看说明书,复位/输出 说明如下:
No/Address             Func               说明             设定范围
00001(0000)          01/05               Reset                      0:OFF      1:ON

现在读数都没问题,我想通过自已写的软件来控制清零操作,   发送指令不起作用,如下
01 05 00 00 00 01 0C 0A

请问是什么原因,用了此设备的官方软件调试,是可以清零的,但是无法查看其对应发的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如果是MODBUS 置1是FF 00
假定是1号站
命令是 01 05 00 00 00 01 FF 00 效验 效验

如果不是MOBUS 厂家的协议肯下是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ODBUS 置1是FF 00
假定是1号站
命令是 01 05 00 00 00 01 FF 00 效验 效验

如果不是MOBUS 厂家的协议肯下是公开的.

谢谢, tkggtdkjpl 真的是FF 00,为什么是这个数呢?为什么不是00 01 ?

楼主:
再请教一问题:
如设置PS1的数值 ,显示屏显示的是6 位数 ,也就是说可设100000
01 06 00 02 FF FF XX XX
而我这只多只能设FF FF 2个字节,(也就是65535),即使再加2个字节都无效,只有前2个字节有效.
01 06 00 02 FF FF 11 02  XX XX
想再多设置都不行,但官方软件是可以设置的,什么原因? 还是命令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