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串联使用感应开关

楼主(2015-10-30):
如题,请问几个2线制的感应开关能串在一一起,给plc输入一个信号么

网友A:
可以的,但有时调起来不太方便

楼主:
什么不方便的啊

网友B:
只要电压衰减在正常范围,串多少没关系。

网友C:
不方便就是如果那个PLC输入点没有输入,搞不清楚是哪个磁开关的问题。。。

网友D:
要考虑电压降的,如果压降比较大,比如到继电器的线圈时的电压可能达不到吸合电压,就会导致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E:
两线制的磁性开关单个压降在两点几伏到三伏左右,自己看能串接几个吧

网友F:
可以,如果碰巧遇到其中一个感应器坏了,可以把公共端剪开,一个一个试,这种情况发生的少

网友G:
不好调试

网友H:
还是单独用比较好,在程式里再串联,不然真的跟楼上所说调试不便,以后维修也不便
常熟崴立

网友I:
串多不可靠。

网友J:
不靠谱哦

网友K:
实验没问题,但不实用

网友L:
是可以工作 但不符合要求,接近开关一般使用并联,如果确实需要串联应该考虑单个接近开关单独占用一个PLC输入点,然后在程序中串联使用,这样的结果是调试及维修方便,但是会多占用输入点相应的提高成本
永远年轻

网友M:
不好调试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N:
建议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