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个开关应该是常闭?还是常开。

楼主(2015-10-30):
电源断路器 I.0.2

网友A:
内部程序用常闭的了,外部接线时常开触点,

网友B:
内部常开,外部断路器闭合,内部常开变常闭

楼主:
2楼的这个说不通吧?

网友C:
电源开时此触点闭合,可能是防止电源跳脱的信号!!!!!!!

网友D:
应该是常开,这是一个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就像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差不多,当断路器闭合时该点闭合,当断路器断开时 断开,看这个程序应该是M0.0的一个导通条件:只有当电源主回路导通时才能使用启动按钮使M0.0导通
永远年轻

网友E:
当电源主回路导通时使用启动按钮使M0.0导通,具体应用时主回路短路器辅助触点是否要串接工作根据要求而选择。

网友F:
根据楼主的程序,电源断路器未跳闸时,其接到PLC输入端的辅助触点应该是闭合的,即应该用其常闭触点。
如楼主程序中的I0。2改为常闭,则电源断路器未跳闸时,其接到PLC输入端的辅助触点应该是断开的,即应该用其常开触点。

网友G:
找到电源断路器 看一下接线图 再用万用表确认一下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