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程序错了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10-30):
我是找不到错误,因为刚刚接触不太懂,帮忙看一下。
谢了!

网友A:
定时器用法不正确,你的设定值呢

网友B:
把程序放上来吧。
程序截图发上去了,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C:
你看软件报错的是重叠条,所以检查下你的写法是否有问题,貌似是欧姆龙的吧
程序截图发上去了

楼主:
是的 欧姆龙的,我去看下写法有没有错误,谢了...

楼主:
这是程序截图.

网友D:
你把程序写在同一行了
可以告诉我是那一条错了吗?

网友E:
写好一条后如0,左母线侧出现下一条的编号1,此时光标还在上一行0,直接写入下一步就错了,要把光标点在1的那行。电脑编程才如此,手编则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