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特殊寄存器D8340溢出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30):
现在做一台设备需要定位转盘,转盘单方向转,这样脉冲当前寄存器就一直累加,需要如何处理溢出的问题

网友A:
运行多少次周期后将D8340清除掉 不就好了 用DMOV 指令

网友B:
哪位大侠可以解决下,我也正好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你是单方向旋转的,直接转一圈清零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