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像这种组合元件用的是十进制显示的是这个意思么  如果我用FX2AD模块程序如下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D2
        MOV  K4M100 D100
      T0 K0 K17 H0001 K1
      T0 K0 K17 H0003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1
师傅上面的这段程序是手册上的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通道1 通道2都用K4M100这样的话D100 和D101内容不是一样了么还有数据的低8位和高4位是怎么定义的。
下面手册上说的是计算平均值
DMOV K0 D114
DMOV K0 D116
DMOV K0 D118
DMOV K0 D101
DMOV K0 D103
LD M8000 DINC D118
DADD D114 D100 D114
DADD D116 D102 D116
DCMP D118 K20  M132
LD M133
DDIV D114 D118 D110
DDIV D116 D118 D112
我不懂的是这 些个数据寄存器起什么作用能帮忙解释下么

楼主:
我TO K0 K0 HFFFF K2然后FROM K0 K0 K4M100 K2  MOV K4M100 D100结果为负我传十六进制HFFFF到K4M100应该显示的是1111111111111111才对为什么会显示的是255或者是别的255是十进制?

网友A:
朋友你好,转换成10进制 65535    二进制数 111111111111111111   你需要是K2 M100  是要求是低8位  高8位 用零补充,这样转换结果是255 。
真诚感谢!那像这种组合元件用的是十进制显示的是这个意思么  如果我用FX2AD模块程序如下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D2
   &n

网友B:
图中是:K2 M100
不是:K4 M100

MOV H0FFFF K2M100其實是,MOV H000FF K2M100,
十六进制:FF=十进制25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