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见图片

网友A:
图片在你电脑里.别人看不见!

楼主:
怎么上传?没有浏览按钮图标呢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可以上传图片了,继续上传。。。。

网友B:
好像没什么用啊?

楼主:
这是一个生产线前后道连锁的电路:前道测试产品,后道打字。

前道测试产品PASS后输出一个一直ON的OK信号(当然测试NG后会输出一个一直ON的NG信号,此电路中没有使用)。

要求:单件流:前道测试PASS后就要把测试OK的产品进行打字,否侧就不能继续测试。

电路中KA1自锁用来驱动一个指示灯和一个电磁阀(用来锁定前道的工作气缸)。KA2实际是后道打字完成的1秒钟左右的解锁信号(一个继电器的常闭点)。

后道和前道通过一个快拔接头连接,拔出接头(相当于断开图中的KA2常闭点)则前道不受锁定,可以无限制测试。

注:电路中的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不可过长,设定为1秒。

实际应用时KA2处串了一个常闭按钮SB1,用来手动解锁。

前后道连锁,前道测试PASS后自锁,后道对前道进行解锁,后道打字不受限制。

网友C:
从第二张图开始,你的KT能起什么作用呢?

KA(KA1)都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张图开始,你的KT能起什么作用呢?

KA(KA1)都自锁了。

测试机测试完成后输出一个常ON(保持)的信号,下一次开始测试时输出关断,测试完成后输出一个新的判定信号(OK或NG)。
而解锁信号是一个短暂的信号。

当处于锁定状态时,测试机无法测试,输出也不会被关断(或刷新),输出一直为ON,若去除时间继电器KT,KA1则无法解锁(KA1线圈断电,当解锁信号消失后,KA1线圈又会得电吸合,继续锁定)。

KT的作用主要是把常ON信号转成一个短ON信号(相当于上升沿脉冲),把这个短ON信号作为有效信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隔离测试机的PASS信号。

网友D:
用plc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E:
这个算是自问自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lc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是的,当初实现联锁是想要加一个信捷10个点的小PLC的,后来就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普通的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F:
按钮,触点,不能接在线圈的两端吧,

网友G:
楼主是不是很无聊。呵呵。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