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系列232编程电缆与韩国top触摸屏电缆通用么

楼主(2015-10-30):
三菱q系列232编程电缆与韩国top触摸屏电缆通用么,不通用的话如何改接线,谢谢

网友A:
除了看屏的端口定义还得看屏软件支不支持

网友B:
Q系列的圓孔都是422的....

网友C:
问屏的供应商要电缆型号和是否和该屏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