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一个单键启停做成FC,调用不成功
kylew

楼主(2015-10-30):
就这一个小问题,折腾我一下午了!求指教~
单键启停单独运行没问题,做成功能调用模似运行就不成了!
kylew

楼主:
程序在下面

网友A:
把work的接口数据类型修改为in_out

网友B:
M3要IN/OUT型

网友C:
程序段2中的 M1.0 和M1.1可以用同一个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回4楼:
沿的寄存器标志位不能够使用同一个地址区(地址重复)。
但这个程序可以再优化。

网友A:
楼主在FC中多次调用不成功的原因是输出变量在这个程序中,既是做输出又是置位置位优先指令的输入。如果你数据类型仅仅选择输入则多次调用后程序会出错。

网友D:
楼主,你把FC改为FB,然后把变量都设置成静态变量就没问题了。
原因是,FC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储空间,每次调用后,存储空间都可能被别的程序占用覆盖,导致里面的数据出错(尤其边沿指令,最容易出错)。FB的静态变量不存在这个覆盖的问题
希望能解决。

网友E:
7楼正解

网友F:
按照3楼的方法应该没问题
kylew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实践证明:start: in
work:out
m1,m2,m3 :in/out
这样才行!
本想只做个单键启停子程序,上面这个感觉太浪费中继了,不够简洁!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kylew

楼主:
把FC改为FB这个程序没问题,但每一次调用都要多生成一个DB,按钮多的话DB块也多!
用多重背景吗?
请教将一个单键启停做成FC,调用不成功

网友C:
可以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