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0):
OMRON CP1H的PLC如何在控制伺服电机时实现寸动功能,寸动正转,反转,在触摸屏上按住按钮电机就动,放就停。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ld w0.0
sped #0 #100 &1000
%ld w0.0
sped #0 #100 &0

网友B(2015-12-18):
楼上这位哥写的比较复杂,最简单的是    LD     W0.0
                                                                            SPED      #0     # 0     &1000
                                                                             LD    W 0.1
                                                                             SPED      #0   #10  &1000
  • 下载积分:+1(王洋洋洋)

网友C:
    你这个怎么停止的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哥写的比较复杂,最简单的是    LD     W0.0
                                                                                SPED      #0     # 0     &1000
                                                                                 LD    W 0.1
                                                                                 SPED      #0   #10  &1000

网友D:
    再加个下微分用上INI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