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在电脑上查看正在运行的触摸屏上的画面

楼主(2015-10-31):
或者说如何实现,把车间的机器,开多久停多久,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停的,
故障信息等,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时实看到。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组态软件,电脑作为上位机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具体点就是用组态王,Intouch之类组态的软件写一个软件来监控,高手的话也可以用编程软件写一个。

网友C:
组态王用熟练了,什么都不是问题。

网友D:
组态软件作上位机,它里面有报表功能,数据很清晰。

网友E:
这个利用现场的PLC、仪器仪表等将采集、保存的数据传给PC机即可,
PC机上可以用组态软件,也可以自行开发。
如采集开机时间,PLC在现场首先得到开机信号,记录下此时时钟点,传给PC机上组态画面,在这里可能需要做成类似报表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