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达的程序

楼主(2015-10-31):
如图 M303输入,输出又是M303,这组程序怎么理解,请那位大师指教一下,我没用过台达,只是看了和三菱差不多,但这不能理解

楼主:
谢谢。就单单是一个自保持的作用。

网友A:
起跑停的升级版

网友B:
m303自锁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C:
看样子是为了自锁

网友D: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M303放在T6的下面,楼主肯定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用来自锁的,可对?其实这只是输出做自锁啊,放在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
改一下编程风格,楼主肯定就一下能分辨出来了。
[attachment=14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