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和英威腾变频显示的是什么模式。PB PC

楼主(2015-10-31):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来指点下。 在三菱和英威腾变频的设置里面。除了正常的,P0---P999的设置以外,还有几个模式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说明书上也没有,在这请假大家。
如:三菱的,显示的是 C-- 英威腾的是 PC-- 另外还有几个,这些都是什么模式呢?三菱的C--后面有41个设置项目,又代表什么意思,三菱的是FR -E740的 英威腾的是chf100A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我看了没有看到有说明这个模式的。
英威腾的我找到了。三菱的没有查到

网友B:
三菱的看使用手册

网友C:
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嗯找到了。谢谢大家。怪我粗心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