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哪位大神用松下的PLC编程啊?为什么松下的PLC老是容易出现运算错误啊?同样的程序,可能是某些误操作就出现运算错误,尤其是运算控制的时候,求高人指教!谢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跪谢啦!!!

网友A:
引用楼主wtgier于2015-10-31 16:31发表的 松下的PLC老是运算错误怎么办? :
哪位大神用松下的PLC编程啊?为什么松下的PLC老是容易出现运算错误啊?同样的程序,可能是某些误操作就出现运算错误,尤其是运算控制的时候,求高人指教!谢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跪谢啦!!!

发出这种感慨的,除了程序员的水平问题,还能怪到松下什么呢?

楼主:
确实水平有限,因为也是最近刚开始玩松下的plc,以前没玩过呀,所以希望有大师能给点建议,我进行运动控制的时候容易出现运算错误的提示呀,谢谢拉!

网友B:
主要参数没设置好,因为初始值为零。

楼主:
确实是你说的这回事情,那如何设置才可以呢?我的出现上午还能控制步进伺服动作,下午就报错啊,我实在是搞不明白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主要参数没设置好!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楼主:
你说的参数是指哪里的呀?系统寄存器的吗?我设过了呀,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D(2015-12-11):
PLC寄存器设置要对,应用的指令要对

网友E:
用过松下的大概都遇到过的问题,关键是对手册指令说明逐个排除。清除原程序所有数据再重新下载。

网友F:
大哥呀,这不是松下PLC的问题呀,
这个程序编写的问题呀,
松下领导看到你发的这个主题,不疯呀!

网友G:
地址没有设定好,,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H:
刚接触松下还不天清楚

网友H:
看看先,不过建议您去松下官网看看

网友I:
松下PLC除法运算的分母任何时刻都不能出现 0 ,否则马上出现严重错误的警告;寄存器地址不要重叠了,特别是双字与单字交叉出现的时候比较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