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GX works 显示无法打开工程

楼主(2015-10-31):
可能导致原因:
指定路径中不存在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为只读属性或保护
打开所需的存储空间不足
工程文件数据损坏等等 急需解决 刚刚下的软件 工程是在工控人家里面下的都打开不了

网友A:
自己创建一个新工程文件看看可以不。不排除上传或者下载过程中网络原因出错。

网友B:
把程序复制到一个新的地址试试

网友C:
你下载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勺上监控了

网友D(2016-07-25):
是不是别人的程序版本和你的不一样啊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