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科威编程线怎么做?

楼主(2015-10-31):
谁知道科威LP-16M16R编程线怎么做?哪位大哥手里有科威LP-16M16R的编程线用万用表帮忙测一下呀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是MT6070的与科威PLC连接通讯,那么这根通讯线就可以下载PLC里的程序试试,估计超级加密无法通讯,提示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