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31):
请教高手,我们厂里电晕机出了点毛病,电压表升到2KV就升不上去了,然后突然降到0v,但是电流表显示电流持续增长,不知道什么问题,量了一下调压器,变压器都是好的,我怀疑这个高频可控硅出现问题,柜子里面有6个高频可控硅,经测量,三个晶闸管和另外三个晶闸管的阳极和阴极的阻值不一样,门极与阴极阻值都一样,是不是要给控制极上电才可以测量啊,不知道这种可控硅和普通的双向可控硅测量方法是否一样,从来没有接触这东西,还有这个螺栓型可控硅型号是KG50-10,它的含义是不是:额定电流:50A,螺栓直径:10MM?这里我附上这个可控硅的图片以及电晕机的电路图。

网友A:
对于正常的可控硅,G、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大;G、K分别与A之间的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小,其阻值都很大。这种测试结果是唯一的,根据这种唯一性就可判定出可控硅的极性。用万用表R×1K档测量可控硅极间的正反向电阻,选出正反向电阻相差很大的两个极,其中在所测阻值较小的那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为控制极(G),红表笔所接的为阴极(K),剩下的一极就为阳极(A)。通过判定可控硅的极性同时也可定性判定出可控硅的好坏。如果在测试中任何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都相差很小,其阻值都很大,说明G、K之间存在开路故障;如果有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小,并且趋近于零,则可控硅内部存在极间短路故障。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wgf5201314)

网友B:
    xiakebiao高手来了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A:
    高频晶闸管和普通晶闸管好坏判断一样,都是几个PN结的组合,没什么本质区别。有条件的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