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 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31):
请教大侠,我们有台蒸汽锅炉控制系统采用FX3G PLC,我记得第一次用GPPW可以把程序考下来,大概过了一年,我去连接这台PLC想修改程序,把SC-09数据线插上去后,下载时提示通讯受限制无法连接。
我以为线的问题,换了线和电脑。也不行。请哪位大侠能赐教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密码?

楼主:
之前连上去是没有密码的,PLC运作正常。这个问题,我这么多年是第一次碰到。我试了2台电脑连,试了2根数据线连,都是提示权限受限制无法连接。

网友B:
什么叫权限受限制,有密码也不是这样提示的。

网友B:
读程序叫上载,不叫下载。

楼主:
上面这位仁兄,上载、下传没什么可争论的,问题是要把问题解决掉。
没有密码提示,直接受限制。

网友B:
读取程序和数据,清除plc内存,修改程序后下载。用usb编程口试试。

网友C:
可以把異常的文字寫出來嗎?
可能是連接設定有設定到其他的,連線是接plc本體的連線孔,還是外加的?

网友D:
应该是线的问题。

楼主:
不是线的的问题,是设置问题。此台PLC是和三菱GT1000的触摸屏链接,触摸屏设置了权限密码。如密码不授权,那就连不上。这个编程我倒是没遇到过。好好研究一下。把他化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