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组数据累加

楼主(2015-10-31):
三菱FX1N 连续采集100组数据,求相临两组数据的差(如D1与D2,D2与D3,以此类推),再将所有的差值累加,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for next
是不是还要加变址寄存器呀,数据由D0采集出来 ,能给一个程序样例吗?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说,A-B +B-C +C-D +D-E +E-F=A--F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能有程序样例吗?

网友C:
变址与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D:
对变址与触点比较指令!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E:
如果相邻两个数据之差不取绝对值的话,楼主的要求可以简化,但结果可能毫无意义。
(D1-D2)+(D2-D3)+ ..........+(D98-D99)+(D99-D100)=D1-D100
这是楼主要的结果吗?

网友F:
循环指令。

网友G:
2L正解,如果每2个数的差都是+的,就最后一个减去第一个就好了,还是楼主的意思表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