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怎么确认导通继电器中的最小(大)编号?

楼主(2015-11-01):
比方有M0、M1、M2、M3四个继电器,工艺需要,有可能导通2个,也有可能是3个、4个,怎么确认导通继电器中的最小(大)编号?谢谢大家!

网友A:
譬如你说的M0,M1,M2,M3。对应D0,D1,D2,D3 ,中继导通时分别将K1,K2,K3,K4传入4个寄存器,不导通时,将大于K4的数字传入4个寄存器,然后比较4个寄存器,最小的那个里的数字用来你使用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用什么指令可以比较4个寄存器,知道哪个数字是最小的?因为实际上我有36个继电器需要比较。我想了好久,没 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B:
直接读取M0-M3的数据,用mov指令
mov k1m0 d0
当d0=1,说明是m0=1;d0=2;说明是m1=1,当d0=3;说明m0和m1均=1,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真诚感谢!

网友C:
FNC 42-ENCO / 编码
可取得最大号M为ON的位,最多256位
下载积分:+1(358273433) 真诚感谢!

楼主:
按1楼朋友的指教,终于找到一个数据排序的指令SORT。谢谢大家!

网友D:
看大侠们出招简直是种享受

网友E:
触点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