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有个箱子的电源电压是三相AC480V,用个变压器变成AC220V供给接触器,指示灯用,但DZ47的开关在AC480V的电压下能稳定使用吗,有这样用过的吗。看说明书说的是额定电压是AC400V.

网友A:
啥机器用AC480的电源啊,俺只玩过380的

网友B:
你测一下,进线电压

楼主:
东西拉到国外去用啊,非洲的一个什么地方,电源电压肯定是AC480的,这个确认了的。

网友C:
不能用的。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很多接触器和空开表明的电压是500V然后多少A的

网友E:
查一下正泰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
订做或用进口的.

网友G:
从安全上看建议更换耐压高的开关。或者直接使用熔断器。

网友H:
施耐德可以,正泰不知道你电话问下

网友I:
引用楼主自动机器于2015-11-01 12:38发表的 请问正泰的DZ47开关能用在AC480V的电路中吗 :
有个箱子的电源电压是三相AC480V,用个变压器变成AC220V供给接触器,指示灯用,但DZ47的开关在AC480V的电压下能稳定使用吗,有这样用过的吗。看说明书说的是额定电压是AC400V.

单相应该是270V,好像美国有部分地区也是使用这个电压,带漏电功能应该不行,里面有电子元件,线圈之类的。普通断路器应该没有问题,里面也没有什么东东。

楼主:
查了,接触器,热过载的绝缘电压都能到690V,    保险到500V, 唯独开关标的是400V, 施耐德的c65开关也是400V,哪个知道的推荐一下,别到时候电人了找我麻烦。

网友J:
啥机器用AC480的电源啊
海纳百川

网友K:
一千伏以下放心用好了,当然最好用比较正规公司生产的,家庭作坊除外。
真诚到永远

网友L:
你厂用电太牛了
  相位一样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电流

网友M:
建议用施耐德的!

网友N:
不能用。没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