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弹出窗口制作

楼主(2015-11-01):
三菱GOT有没有不通过变换画面切换软元件来制作弹出窗口的功能,类似于proface的窗口部件,触发一个软元件,在激活弹出窗口
GOT不常用,请多指教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位元件或是字元件来触发弹出窗口。字元件比较常用,比如设置字元件D0为触发软元件,当D0等于多少,窗口就会切换到相同的编号画面…。
下载积分:+1(shaowind)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Easy 打开工程 系统 画面切换 然后设置地址就好了

网友D:
设置一个位元件或字元件来触发弹出窗口。字元件较常用

网友E:
一楼正解。设置里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