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1):
今天调试2PLC通过以太网直接通讯说明如下:2PLC网络通过交换器连接
两台Q06H PLC+QJ71E71-100模块,用BUFSND和BUFRCV指令一个发送一个接收,以太网参数里打开设置1号PLC(IP地址 192.168.0.3):
通道3 UDP 发送 无顺序 不成对 不确认 本地端口号1040 对方IP地址 192.168.0.2 对方端口号 1040
通道4 UDP 接收 无顺序 不成对 不确认 本地端口号1040 对方IP地址 192.168.0.2 对方端口号 1040
2号PLC:IP地址 192.168.0.2
通道3 UDP 发送 无顺序 不成对 不确认 本地端口号1040 对方IP地址 192.168.0.3 对方端口号 1040
通道4 UDP 接收 无顺序 不成对 不确认 本地端口号1040 对方IP地址 192.168.0.3 对方端口号 1040
其他设置按说明书设置 问题如下:
1,我用BUFRCV   00  K4  D750  D850 M110 接收对方发送的数据时,PLC报警,代码4004,意思是该指令指定的软元件不正确,怎么修改几个参数都不行,指令一接通PLC就故障报警。请高手指教
2,端口号1040是我自己随便指定的,在指定的范围内,但是我不知道端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能随便指定吗?求解!

网友A:
软元件,是指你的寄存器,查一下使用手册,有发送区,和接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