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5-11-01):
三菱FX2n 系列 , 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已经掌握、理解 现在是什么水平?能做什么工作?请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前辈说一下呢

网友A:
去从接线开始做起

网友B:
我基本指令会点,很多功能指令一般要看手册才会用,现在厂里做电控,你比我强多了,混个工程师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先去一个大的公司从设备维修开始做起。大公司有的是资源给你学,也有很多PLC给你学!小工厂就别想了!小工厂自己学习搞坏了自己还要赔一半的!
请教各位前辈
http://ymmfa.com